FP0hNPN如何由负控转正控连接到直流电机驱动器PWM接收端?

楼主(2018-07-08):
这是输出电路原理图,拟采用5V输出PWM,发现无法直连到直流电机驱动器PWM接收口SV端。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你将PWM信号参考地0V与外部供电电源接一起的原因,PWM信号本来就是要求很高的电路回路,如果你共地难免会有不能正确输出PWM信号的可能,你改一下试试

网友B:
支持一下,学习交流,,

网友C(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