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故障,求大神指点急急急

楼主(2018-07-08):
昨天公司断总电源,所以提前把机器人关机了,今天启动时报以上故障,系统启动不了,先报图4的故障,后续引起图1故障,在线等。

网友A:
系统没有启动完全

  1. 检查PC上面的几根线缆插头。

  2. 检查CCU与PC的连接电缆插头。

  3. 更换硬盘。

如有其它问题请加QQ群:689443556

网友B(2018-11-07):
、、、、可能是系统出现损坏、重新安装吧

网友C(2018-12-28):
积分不够支持楼主

网友D:
一般这种基本是硬盘问题,先检测硬盘好坏,如果之前系统做过备份,重新买个硬盘装一下系统就行

网友E(2019-01-30):
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