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动葫芦帮忙谢谢

楼主(2018-07-08):
科尼起重机电动葫芦 老葫芦换成新葫芦  不知道怎么换了   都是一个牌子  之前老设备进8根控制线是端子排  1到10  拆的时候有俩根线接在一个总电源线的接触器上   还一个也是个接触器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求大神们帮帮忙   我就想知道这8根线接在新葫芦设备的那几个点上  看图

我再上图

楼主:
上面俩想是老葫芦  接线段   下面是新葫芦接线段

楼主:
我根据老葫芦拆线画的图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主线五根线,应该是接了一个断火器,就是主线的限位开关,另外两根控制线,应该是有个承重模块。这个不难,就是花点时间慢慢找一下线路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有断火器,有刹车。线路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主线五根线,应该是接了一个断火器,就是...

网友D:
楼主其实不用根据之前的接线,其实如果你不想找线找的那么吃力,就把之前的都拆了,重新搞一个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电动葫芦上下)回路,与其区分找线,还不如自己弄,这样还省时间,最主要的是还不容易出错。

网友E:
除非是对这边品牌熟悉,否则通过论坛给你讲清楚有一定难度,建议你电话和厂家联系一下最好

网友F:
上网查查,不行的话就自己用表测测。不是很难的

网友:
好贴,留个脚印啊,路过

小龙、

网友: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G:
把遥控器拆开,看上下左右线编号,就控制2个接触器,另外有限位,慢慢捋顺就OK呀

网友H:
这个要依据动作原理慢慢捋顺,这么一簇线,谁看也不一定看清楚。

网友I:
葫芦很简单的,看看图就会了

网友J: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么么么么

网友K:
没事了多研究下,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L:
这个没法弄,找厂家要资料。

网友H(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