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很急!!!

楼主(2018-07-08):
我自己用CCW编写出下列要求的梯形图,

但是红字部分实在是弄不出来,大神们帮帮忙!!!

红字部分,红字部分,红字部分,最好能够给出梯形图,很急很急!!!

花式喷水池的控制器需满足下列要求:

(1)控制器电源开关接通后,按下启动按钮,喷水装置开始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则停止喷水。工作方式由选择开关和单步/连续开关来决定。

2)“单步/连续开关”在单步位置时,喷水池只运行一次循环;在连续位置时,喷水池运行一直继续下去。

3)方式选择开关用来选择喷水池的喷水花样,14号喷水管的工作方式选择如下:

①选择开关在位置“1”时。按下启动按钮后,4号喷水,延时2s后,3号也喷水,延时2s后,2号接着喷水,再延时2s,1号喷水,这样,一起喷水15s后停下。若在连续状态时,将继续循环下去。

②选择开关在位置“2”时。按下启动按钮后,1号喷水,延时2s后,2号也喷水,延时2s后,3号接着喷水,再延时2s,4号喷水,这样,一起喷水30s后再停下。若在连续状态时,将继续循环下去。

③选择开关在位置“3”时。按下启动按钮后,1、3号同时喷水,延时3s后,2、4号喷水,1、3号停止喷水;交替运行5次后,14号全喷水,30s后停止。若在连续状态时,将继续循环下去。

④选择开关在位置“4”时。按下启动按钮后,喷水池14号喷水管的工作顺序为:

1→2→3→4号按顺序延时2s喷水,然后一起喷水30s,1、2、3和4号分别延时2s停水,再延时1s,由4→3→2→1号反向顺序按2s顺序喷水,一起喷水30s后停止。若在连续状态时,将继续循环下去。

不论在什么工作方式下,按下停止按钮,喷水池将停止运行。

网友A:
楼主最好根据工艺要求首先画出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转换为对应的梯形图。这种按逻辑执行的工艺一般来说不难,楼主自己动手画出来以后再上传帮你看看。这个应该是大学时候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根据工艺要求首先画出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

网友B:
自己开发自己设计

网友C:
自己先设计好逻辑关系,然后绘制流程图,分配IO就可编写了

网友D: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E:
学习,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F:
我想你可以看看步进指令,编程思路直接决定你后期的工作量。

网友G:
用跳转语句应该容易实现:

启动----执行动作----判断运行方式:单步---跳转到结束;连续----跳转到执行动作处。

网友H:
楼主最好根据工艺要求首先画出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功能图转换为对应的梯形图。这种按逻辑执行的工艺一般来说不难,楼主自己动手画出来以后再上传帮你看看。这个应该是大学时候题目。

启动----执行动作----判断运行方式:单步---跳转到结束;连续----跳转到执行动作处。

网友I(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