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从入门到精通的经典问题(6)

楼主(2018-07-09):
1、 FM357-2 用绝对编码器时应注意什么?

FM357-2的固件版本为V3.2/V3.3在下列情况下绝对编码器的采样值可能会不正确, FM357-2固件版本为V3.4时这些问题将被解决。 #p#分页标题#e#

1) FM357-2启动失败。例如,在启动窗口中定义的时间内掉电。

2) FM357-2在运行中拔插编码器的电缆。

3) 模拟的情况下。例如,FM357-2 在无驱动的情况下准备运行。

2、如何把一个初始值快速下载进计数器组 FM350-1 或 FM450-1 中?

对于有些应用场合,重要的是,当达到某个比较值时要尽快地把计数器复位为初始值。此外,通常在复位时需要进行一系列计算,以确定下一个比较值(以便优化原料的交点)。没有标准功能FC CNT_CTRL也可以选择进行一次复位。 2.5V 时,连接所有未使用的 M-到cpu的接地或系统的接地. 把模块的测量模式设置为、 0 - 20/ + -20mA. ,短接未使用的COMP+/COMP-. IC+ / IC-可以保持悬空。

对于SM 331-7NF10-0AB0模块在4通道模式、禁止未用的通道,这些输入端悬空即可对于Ex模块SM 331-7RD、未使用的通道可以保持悬空72、上位机与plc进行通讯,硬件都需要哪些?

3、哪些软件里含有CP5511,CP5512,CP5611,RS232 PC-Adapter 的驱动?

如果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包含“Set PG/PC Interface …”组件,那么这些软件都含有CP5511,CP5512,CP5611,RS232 PC-Adapter 的驱动,只需在“Set PG/PC Interface …”->“Select…”->选择相应的驱动,然后“Install-->”即可。

  具体的软件有Step7,Step7 MicroWin,Simatic Net,WinCC,Protool,Flexible,PCS7。

4、当试图通过TeleService建立PRODAVE MPI和样列程序之间的通讯时,为什么会出现出错消息4501?

调制解调器没有响应,并产生了出错消息4501。在这个情况下,工作站的规范不正确。 在TeleService对话框中检查工作站的名称和工作站(standort)规范。此处可能有个不正确的缺省设删除“station”(“standort”)域中的缺省名,或输入正确的工作站名。那么就可以使用调制解调器在PRODAVE MPIY和TeleService之间建立连接。

5、是否可以将数据块的当前值作为初始值从AS传送到项目中?

可以。从AS中“ONLINE,打开相关数据块(DB).使用软盘图标“OFFLINE”保存DB.

  通过“File > Generate Source”在DB中产生STL源代码. 通过手动操作将BEGIN和END_DATA_BLOCK行之间的当前值与相应的声明(初始值)逐行 连接起来,从而得到下列声明语句、

STRUCT

wordVar 、 WORD 、= W#16#ABCD;

...

END_STRUCT ;

编译STL源代码。

6、在通讯任务中,在哪些OB中必须调用SFB?

在启动型OB(如用于S7-300的OB100和用于S7-400的OB100和OB101)和循环模式OB(OB1)中,必须调用数据通讯或程序管理(把PLC切换到STOP或RUN)所需的所有SFB。 OB100是启动型OB,并在重新启动CPU时运行。例如,在该OB中,用标记M1.0和M0.1来释放第一个通讯触发器。

7、怎样编程间接访问一个ARRAY类型变量的元素?

一个位、字节或者字符域的尺寸是按照字节限制排列的——在所有其它情况下是按照字对齐的。表T6-1中给出了一个域的存储示例。操作系统计算域中单个元素末端位置的位地址。域被分配到从下一个字地址(或字节地址)。下一个数据类型从下一个整字开始(或者整字节).

  声明部分:

  在声明部分,必须定义一个与将被间接寻址的ARRAY有着同一结构的ARRAY。不一定非要将ARRAY声明为IN-OUT变量;也可以声明为TEMP、IN或OUT变量。

  网络:

  域宽度(OFFSET)在网络中定义。ARRAY中的单个元素的最小常规数据宽度是一个字节;即使在两个变量之间定义一个BOOL。有必要确定相关的域的宽度和确定下一个期望域的起始地址。可使用下面的算法、 地址(指数)、b = 元素长度*(指数 - 1)

  创建具有不同数据类型的结构时,必须注意,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自动插入填充字节。

  保存ARRAY数据类型

  示例、ARRAY [1..2,1..3] OF 整数 将生成下列域、多维域是按照顺序保存的。在本例中整数 [1,1]后面是整数 [1,2],整数 [1,3]后面是整数 [2,1]。

8、STEP 7 以哪种格式存储POINTER参数类型?

STEP 7以 6 个字节保存POINTER参数。显示了用于保存POINTER参数类型的内存区域以及每个字节中保存的数据。POINTER参数类型保存了下列信息、 DB号(如果DB中没有保存任何数据时为0)。 CPU中的内存区域(表格中列出了不同内存区域的十六进制代码)。

数据的地址(按照Byte.Bit格式)。

如果将形式参数声明为POINTER参数类型,则只需要指定内存区域和地址。STEP 7自动将输入项目的格式转换为指针格式。

9、因为总是要首次调用Alarm8P(SFB35)块,怎样避免OB 1初始化过程花费太长时间?

激活(首次调用)报警块Alarm(SFB33)、A larm_8(SFB34)和Alarm_8P(SFB35)比简单地执行作业检查需要多花费 2 到 3 倍的运行时间。当传送告警时,块的运行时间也会同样长。 然而警报通常不会成群发生,当编程时,需要注意警报块的首次调用,因为此处用到的所有块需要很长的运行时间,因此被调用OB的运行时间在某些情况下将显著增加。将警报块的首次调用移动到OB 100/101/102,可以将较长的运行时间转换到启动过程。此处处理时间也会较长,但是由于与模块的参数设置同时进行,启动时间不会太长。

10、当不能卸载STEP 7时,该怎么办?

  设法通过控制面板卸载STEP 7。如果安装文件已损坏,卸载程序常会出错,并伴随出错信息。 另外STEP 7 CD包含文件Simatic STEP7.msi。可以通过这个文件卸载STEP 7。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学习了 啊啊   啊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C(2018-08-28):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网友D: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