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选型四大特性

楼主(2018-07-09):
一、适用性

1、 管路中的流体必须和选用的电磁阀系列型号中标定的介质一致。

2、流体的温度必须小于选用电磁阀的标定温度。电磁阀允许液体粘度一般在20CST以下,大于20CST应注明。

3、工作压差,管路最高压差在小于0.04MPa时应选用如ZS,2W,ZQDF,ZCM系列等直动式和分步直动式;最低工作压差大于0.04MPa时可选用先导式(压差式)电磁阀;最高工作压差应小于电磁阀的最大标定压力;一般电磁阀都是单向工作,因此要注意是否有反压差,如有安装止回阀。

4、流体清洁度不高时应在电磁阀前安装过滤器,一般电磁阀对介质要求清洁度要好。

5、注意流量孔径和接管口径;电磁阀一般只有开关两位控制;条件允许请安装旁路管,便于维修;有水锤现象时要定制电磁阀的开闭时间调节。

6、注意环境温度对电磁阀的影响电源电流和消耗功率应根据输出容量选取,电源电压一般允许±10%左右,必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

二、可靠性

1、 电磁阀分为常闭和常开二种;一般选用常闭型,通电打开,断电关闭;但如果开启时间很长关闭时很短时要选用常开型了。

2、动作时间很短频率较高时一般选取直动式,大口径选用快速系列。

三、安全性

1、一般电磁阀不防水,在条件不允许时请选用防水型,工厂可以定做。

2、电磁阀的最高标定公称压力一定要超过管路内的最高压力,否则使用寿命会缩短或产生其它意外情况。

3、有腐蚀性液体的应选用全不锈钢型,强腐蚀性流体宜选用塑料王(SLF)电磁阀。

4、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的防爆产品。

四、经济性

有很多电磁阀可以通用,但在能满足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应选用最经济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