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8-07-09):
1、对空气质量的要求

      要使用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空气中不得含有机溶剂的合成油、盐分、腐蚀性气体等,以防缸、阀动作不良。安装前,连接配管内应充分吹洗,不要将灰尘、切屑末、密封袋片等杂质带入缸、阀内。

2、对使用环境的要求

      在灰尘多、有水滴、油滴的场所,杆侧应带伸缩防护套。不能使用伸缩防护套的场合,应选用带强力防尘圈的气缸或防水气缸。

      气缸的环境温度和介质温度,在带磁性开关时若超出-10~60℃,要采取防冻或耐热措施。

在强磁场环境中,应选用带耐强磁场的自动开关的气缸。

      标准气缸不得用于有腐蚀性的雾气中或使用密封圈发生泡的雾气中。

3、关于气缸的润滑

      给油润滑的气缸,应配置流量合适的油雾器。

      不给油润滑气缸,因缸内预加了润滑脂,可以长期使用。这种缸也可以给油使用,但一旦给油,就不得再停止给油。

      给油应使用透平油1号(ISO VG32),不得使用机油、锭子油等,以免NBR等密封件倍泡胀。

4、关于气缸的负载

      活塞杆上通常只能承受轴向负载。要避免在活塞杆上施加横向负载和偏心负载。有横向负载时,活塞杆上应加导向装置,或选用带导杆气缸等。

负载方向有变化时,活塞杆前端与负载最好使用浮动接头。这样在行程的任何位置不会出现别劲的现象。

      气缸受力大时,气缸的安装台要有防止松动、变形和损坏的措施。

5、关于气缸的安装

      安装固定式气缸时,负载和活塞杆的轴线要一致。安装耳环式或耳轴式气缸时,应保证气缸的摆动平面和负载的摆动在一个平面内。

6、气缸的速度调整

      使用速度控制阀进行气缸的速度调整时,其节流阀应从全闭状态逐渐打开,调至所希望的速度。调整圈数不超过最大回转圈数。调整完毕,将锁母锁紧。

7、气缸的缓冲

      气缸的运动能量不能靠气缸自身完全吸收时,应在外部增设缓冲机构(如液压缓冲器)或设计缓冲回路。

8、关于气缸的自动操作

      自动操作的装置,在机构或回路上,要有防止因误操作和气缸动作周期发生混乱造成人身及装置损伤的对策。

9、长行程气缸

      气缸超过最大标准行程时,应有适当的中间支撑。

10、对高速运动的气缸

      应降低负载率,减小充排气的阻抗。

11、对低速运动的气缸

      因流量小,速度控制和油雾润滑都比较困难的话,如合理选择原件的尺寸仍不能满足要求,可使用气液转换器或气液阻尼缸。

12、关于安全对策

      高频动作的气缸,缸筒温度高,不要碰。

      中途停止的气缸,要注意由于漏气发生移动造成事故的可能。

      被驱动物体应加防护罩,不能直接接触人体。

      气缸做冲击动作时,在驱动件和固定件之间,必须设计手足不会被夹住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