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1200,单轴,使电机的运动轨迹做正弦运动

楼主(2018-07-09):
1、利用轴组态的方式,使电机的运动轨迹做正弦运动
2、两张图片分别是求电机速度和位移的计算公式(总时间是2秒,分为36段,就是55ms)我想的是把正弦运动划分为N个一小段,然后近似做正弦,利用每一小段的位移算出速度,然后赋值。
3、前辈们,这种方法对吗?我做出来的效果是电机有点卡顿,走的不够平滑,之前没接触过,实在是不懂
4、还有就是每次计算出来的速度和位移送使能端,这个上升沿触发做不好。
望回复,感谢

不知道为什么只能传一张图片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不能用时间去控制电机移动距离,因为你的定时器还受PLC扫描周期限制,尽管时间很短,但是会影响你走出来的精度。你其实可以把一个正弦看做两个半圆叠加,根据圆的公式

X^2+Y-^2=r^2 找出X与Y的关系,就根据二者关系确定走的距离以及走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有问题的,不能用时间去控制电机移动距离...

1、我知道您说的这种方法,双轴插补法,1200做不了,只能用1500。

2、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正弦曲线分成36个小段(就是10°一个段)。

     假如总位移是1000,每段的位移是1000*sinα。

     总时间2秒,就是每段55ms。

    然后速度就用每段的位移除以55ms,得到不同的速度。

    每次把不同的位移和速度送入位移块。

3、这种方法对吗?我现在做出来的现象是电机走的并不顺滑,加速时间很明显,能看出来。

希望前辈指点一下,也是第一次接触,都不懂。感谢!!!!

网友:
好贴,留个脚印啊,路过

小龙、

网友: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有问题...

这种方法根本不可取,如果这样都可以,那些插补指令都没意义了,这涉及到PLC硬件的原理,不是软件就能解决的,用带插补指令的PLC,别无他法,继续做下去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您好,单轴PLC没办法实现吗,能不能近似实现

楼主:
木有人回答咩,那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C:
建议走每一段距离,使用中断来做

网友D(2018-08-26):
55毫秒大把大把的时间,什么控制方式都够时间了。模拟量;脉冲;modbus 都行,profibus profinet那些就更不用说了。

没明白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