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SCL程序的上升沿只触发一次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09):
用外界的触点接通,触发SCL里面的上升沿脉冲,用计数器发现上升沿脉冲只接通一次,第二次再触发就没有变化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边沿检测需要一个位来存储位状态,因此需要确保这个位的存储状态仅受边沿检测指令的控制。

也就是说,如果要在FB/FC中使用,应该确保这个位的状态不会受到FB/FC调用结束的影响,因此应该使用静态变量或者IN_OUT变量。

网友:
脉冲用全局变量

网友B: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C:
支持一下  留个脚印

网友D:
如果你经常编程就会知道 上升沿自己也需要一个全局变量的

网友E:
CPU224XP与PC通信使用USB线进行通信的时候,会显示请稍等一直卡住, 这个情况就是PC和PLC的通信没有建立,可能是硬件故障, 也可能是PLC的软件上工作在自由口通信的模式下

网友F(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