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从入门到精通的经典问题(8)

楼主(2018-07-09):
1、加密的300PLC MMC处理方法?

如果您忘记了您在S7-300CPU Protection属性中所设定的密码,那么您只能够采用siemens的编程器PG(6ES7798-0BA00-0XA0)上的读卡槽或采用带USB接口的读卡器(USB delete?S7 Memory Card?prommer 6ES7792-0AA00-0XA0),选择SIMATIC Manager界面下的菜单 File 选项删除MMC卡上原有的内容,这样MMC就可以作为一个未加密的空卡使用了,但无法对MMC卡进行jie密,读取MMC卡中的程序或数据。

2、以314C为例计数时如何清计数器值?

有两种方法、

1、在参数设置中“Gate function”选“Cancel count”软件门为0,在为1时,值将清零,

2、利用写“Job”的方式,写计数值的任务号为1。

3、CP342-5能否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

CP342-5支持PROFIBUS DP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FMS协议通讯,同样CP343-5只支持PROFIBUS FMS协议,不能用于PROFIBUS DP协议通讯,而CP342-5和CP343-5都支持PROFIBUS FDL的链接方式;

4、为什么CP342-5 FO无法建立通讯?如何配置?

CP342-5 FO不支持3MB,6MB的通讯速率,如果您购买的是5.1版本的CP342-5,而STEP7中没有V5.1版的CP342-5时,则可以插入一个V5.0版的CP342-5模块,功能不受影响。CP342-5在S7-300系统中的安装位置与普通的S7-300 I/O模块一样,可以插在4至11这8个槽位中的任何一个。

5、CP342-5的3中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No DP方式下、可以用CP342-5通讯口进行S7编程或进行PROFIBUS的FDL连接,连接人机界面;

DP Master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PROFIBUS主站之外,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DP delay time参数一般不需设定,除非您采用FDL连接时,要与DP的I、O点刷新时间相一致,才根据PROFIBUS网络性能进行调整;

DP Slave方式下、CP342-5除了作为网络中的从站之外,如果选择了The module is an active node on the PROFIBUS subnet选择框,那么CP 342-5也可用于S7编程、FDL连接和连接人机界面,否则CP342-5只能作为从站使用;

6、CP342-5 最多能完成多少数据交换?

一套S7-300系统中最多可以同时使用4块CP342-5模块,每块CP342-5能够支持16个S7 Connection,16个S5-Compatible Connection。当CP342-5处在No DP模式下工作时,最多同时支持32个通讯链接,而处在DP Slave或DP Master模式下时,最多同时支持28个通讯链接。CP342-5 作为PROFIBUS DP主站时,最多链接 124个从站,和每个从站最多可以交换244个输入字节(Input)和244个输出字节(Output),与所有从站总共最多交换2160个输入字节和2160个输出字节。CP342-5 作为从站时,与主站最多能够交换240个输入字节和240个输出字节。CP342-5 可以最多连接16个操作面板(OP)以及最多创建16个S7 Connnection。

7、如何实现在从站断电、通讯失败或从站通讯口损坏等现象出现时,主站能够不停机?

需要在您的STEP7项目中插入相应组织块。插入这些组织块时,不需要编程内容,当从站断电、通讯失败等现象出现时,主站只报总线故障,但不停机。这样,无论从站先上电,还是主站先上电,系统都能正常运行、

  在S7-300中加入OB82、OB86、OB122; 在S7-400中加入OB82~OB87、OB122;

8、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时应该选择什么工作模式?

如果您只是用CP342-5连接上位机软件或操作面板(OP),这时通讯采用的是S7协议,那么建议您选择No DP模式,并且不需要调用FC1(DP_SEND)和FC2(DP_RECV)功能块,它们只是在PROFIBUS DP通讯时才使用;

9、为什么系统上电后,即使CP342-5开关已经拨至Run,但始终处于STOP状态?

应当检查STEP7程序和组态是否正确(删除程序,只下载硬件组态)、检查CP342-5连接的24V电源线是否正常、M端是否与CPU的M端短接、通讯电缆连接是否正确(确认通讯电缆未内部短路),CP的firmware是否正确。如果您确认可以排除以上原因,那么可能您的CP342-5已经损坏,请更换;

10、如何用CP342-5组态PROFIBUS从站?

1.在STEP7中生成一个新的项目,并插入一个S7-300站。

2.在硬件组态窗口中选择一个S7300的导轨以及相应的CPU。

3.硬件组态窗口中,在路径 "SIMATIC 300 > CP 300 > PROFIBUS > CP342-5" 选中于您订货号和版本号对应的CP342-5,插入到S7300站对应的槽位中,注意如果您购买的是Version5.1,而组态中只能够找到Version5.0,您可以选用Version5.1替代Version5.0.。

4.在插入CP342-5的过程中,会弹出一个PROFIBUS属性窗口,请点击”New…”按钮,创建一个PROFIBUS网络PROFIBUS(1) ,并设定CP342-5作为从站的站地址为3。

5.双击CP342-5,打开CP342-5的属性窗口,在"Operating Mode" 标签页下选择"DP Slave" 选项,此时会弹出一个警示窗口,告知您如果要用CP342-5实现CPU和 PROFIBUS从站的通讯,必须调用FC1(DP_SEND)和FC2(DP_RECV)功能块,实现CPU与CP342-5之间的数据交换,而CP342-5与PROFIBUS的数据交换是自动完成的,不用编程。FC3和FC4用于诊断和通讯功能的控制,一般不用调用。

6.点击OK - 存盘编译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可微信操控的PLC、以及微信报警的PLC#
这款PLC本身兼容西门子200PLC,本体带6DI/6DO,可扩展7个IO模块。IO模块可用西门子原装的IO扩展模块,还可以用大连德嘉性价比超高的IO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STEP7-MicroWIN 进行编程上下载程序,调试程序。
它本身带一个PPI口,一个网口,可通过网线编程,也可以通过网线连接西门子smart系列触摸屏,也可通过网口或PPI口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纶的众多国产触摸屏(只要驱动选择S7-200即可)
它具有两种方式,通过局域网或微信可在手机上监控和操作PLC,并且微信方式可以实现微信PLC报警提醒,历史曲线等功能。
(1)局域网方式--它内部集成了web服务器,可以通过局域网WiFi 的连接,使手机、平板、iPad、个人电脑,只要在浏览器中,键入该PLC的IP地址,就能进入浏览器动态流程画面进行监视和操作。最多同时12人,进行移动控。
(2)微信方式--它内部集成微信服务器通讯功能,只要通过宽带或4G无线路由器,就可利用手机微信,接收PLC时报警信息,用微信查看报警记录,历史曲线,操作记录(99人可同时具有该功能),以及实时动态流程画面的监视和操作,同时监视和操作的人数为3人(1999元含7年微信服务)、6人、12人、24人
价格根据人数而不同。操作时的具体数值、开关动作、时间都会记录在微信操作记录中。
(3)它有专用的微信报警、微信监控画面编辑软件,所有功能都集成在这个软件里,使用简单,操作方便,无需专业知识,即可快速上手77.jpg

网友B(2018-08-28):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