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QD75D4定位模块编程例子

楼主(2018-07-09):
最近在用QD75D4定位模块求编程样例最好带接线图。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PLC模块QD75系列是三菱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可用于开集电极系统脉冲输出QD75P系列和差动驱动装置系统脉冲输出QD75D系列。

下面为QD75高级定位控制使用步骤:

n 首先得明白什么叫“块启动“?

    “QD75定位数据”的执行顺序和执行条件根据需要封装成一个块,然后通过启动块数据来改变“定位数据”的执行顺序和执行条件。

n “块启动“参数设置及程序编写

例:连续执行轴1的定位数据NO.1,2,4。

1、定位数据的建立

 注:设置QD75需要的定位数据

 2、启动数据的建立

注:由于“定位数据”NO.1,2是连续轨迹运行,即NO.1定位数据执行完成后,连续执行NO.2定位数据。所以在块启动数据只需要设置NO.1和NO.4

3、三菱PLC模块QD75程序编程

硬件接线参考:

网友B: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模块QD75系列是三菱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

大哥,有详细的编程例子吗,有的话方便发一份吗?1206209288@qq.com谢谢

小龙、

网友: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C(2018-08-14):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模块QD75系列是三菱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



这个资料蛮好的,顶一个

网友D: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E:
资料棒棒的~~~

网友F(2019-01-17):
可以,先看下,值得学习

网友G:
王老湿说的挺好,这样看资料有针对性,感谢分享

网友H:
深度好文,需要积分

网友I(2019-03-27):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模块QD75系列是三菱Q系列PLC的定位模块...

很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9-07-08):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三菱PLC模块QD75...

网友K(2020-04-08):
手动阀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