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编码器OCZ输出接西门子1200PLC

楼主(2018-07-09):
台达B2伺服,控制电机给小水缸加水加压,恒压控制。有一个水下压力传感器。

位置模式,西门子1200PLC运动控制,只能开环定位,没办法控压。

因为有压力传感器,PLC打算采用PID,用伺服速度模式。

有一个问题,需要计算水缸里压缩水的体积(不要求很精确,大概就行),即伺服电机转了几圈,减速比之类的就能算出来。就因为对体积要求不高,所以没有配编码器,位移传感器之类的。

之前人没用PLC(用的位置模式),是计算发出的脉冲数量来大概计算电机位置。

现在用西门子PLC,速度模式,怎么算电机位置。通过通讯读取也麻烦。

台达B2自带编码器脉冲输出功能,但是西门子PLC又不支持差分信号,只剩下编码器OCZ 输出可用了。这个编码器OCZ 开集极输出是什么信号,能不能取来用?电机转一圈输出一次的意思么?PNP,NPN的?与西门子PLC高速计数怎么接线?

网友A(2019-02-1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ocz怎么接线的问题

网友B:
Z脉冲是电机转一圈就有一个脉冲输出的意思。

台达B2伺服的Z脉冲有两种,一种是OZ和/OZ,这个是差分信号。

另外一种是OCZ,是开集电极输出,NPN。

楼主贴出来的图就是接线方法呀,形成回路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