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问题在那,正反向驱动步进电机,正转20下,反转20下

楼主(2018-07-10):
本人初学,做了个实验程序,本意是正转20下,反转20下,每次走的脉冲都是固定的,可实际运行的效果是每次反转到次数后位置偏差过大(不是回到上次那个点),肉眼就能看出来,图中Y002方向,Y000脉冲,望赐教

网友A:
首先,步进电机,10000HZ的频率可能会失步;再次,为什么用PLSY指令呢,用drvi或者drva指令脉冲方向一起控制不行吗?PLSY指令不带加减速,步进电机容易失步,而drvi,drva指令调整加减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步进电机,10000HZ的频率可能会失步;再次,...

步进电机这一块到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C0 C21计数不准确,造成步进第次动作的次数不一样,可仿真下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