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高速计数

楼主(2018-07-10):
用台达24ES2 PLC做一个圆铁环的计数,按照原理,正常情况下两个边会分别遮挡光电对射传感器一次,所以一个圆环滚过时,因该计两次数,原先使用的CNT指令,实验时当滚过的速度过快时,plc不计数,当速度稍慢些只计一次数,速度再慢些才能计两次数。现在换了高速计数器DCNT指令还是不行。大佬们麻烦帮忙看下程序,提出你们的宝贵意见,灰常感谢!!!

楼主:
实验图以及我编写的程序

网友A:
当你这太快的时候信号相当于连续的 输入的。测不到正常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感应器,感应的最高频率,跟感应器的精度了。

网友C:
ES2,硬件计数器200kHz都非常稳定。

你的光电传感器有问题,选型有问题或者是假货,反应慢,你仔细看光电传感器的手册。

网友D:
感谢朋友,感谢楼主,感谢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