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工艺遇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10):
在形形色色的点胶工艺中,点胶问题会层出不穷,那究竟有哪些工艺因素会影响产品的点胶质量呢?接下来为大家一一阐述。

 1、水平

高精密点胶机平台的水平度尤为重要,尤其是接触式点胶机,打好水平等于调试好了一半,是后续所有调试基础。水平没打好会衍生出很多点胶问题,如:点偏、多胶少胶、溢胶一系列问题。

2、点胶高度

高精密点胶机的点胶高度指的是针尖到产品杯面的距离,点胶高度过高,会导致拉胶,点胶高度过低,会导致针头沾胶、爬胶,进而导致产品胶量不均匀。

3、针头大小

在工作实际中,针头内径大小应为点胶胶点直径的1/2左右,点胶过程中,应根据产品大小来选取点胶针头。大尺寸产品用内径大一点的针头,小尺寸产品用内径小一点的针头,这样既可以保证胶点质量,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4、胶水的粘度

胶水的粘度直接影响点胶的质量。粘度大,则胶点会变小,甚至拉丝;粘度小,胶点会变大,进而可能渗染产品。点胶过程中,应对不同粘度的胶水,选取合理的压力和点胶速度,另外,选择镀层针头更不容易出现拉胶、爬胶。

5、温度

一般环氧树脂胶水应保存在05℃的冰箱中,使用时提前半小时拿出,使胶水温度与工作环境一致。胶水的使用温度应为23℃~25℃;环境温度对胶水的粘度影响很大,温度降低粘度增大,出胶流量相应变小,更容易出现拉丝现象。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环境温度相差5℃,会造成出胶量大小发生50%的变化,因而对于环境温度应加以控制。同时环境的温度也应该给予保证,温度过高胶点易变干,影响粘结力。

6气泡

气泡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胶水一定不能有气泡。一个小小气泡就会造成许多产品没有胶水;每次中途更换胶管时应排空连接处的空气,防止出现空点现象。第二种是胶水没有气泡,但是点到杯以后形成了气泡,原因是有些特殊的产品需要设置特殊的落针点,落针点不能在杯的正中心,否则会产生气泡。

7、设置预点胶,首点没有点好一般都是因为预点胶没设置好。

8、需要特殊设定的流体

瞬间胶:对水性瞬间胶使用安全式活塞及Teflon内衬金属针头,对浓稠性瞬间胶,则使用锥形斜式针头,若需挠性则使用PP针头。

UV胶:使用琥珀色针筒,白色活塞及斜式针头(可遮紫外线)若使用其它种类针头,请订制可遮紫外线之针头。厌氧胶:使用10CC针筒及白色PE通用活塞。

密封胶及膏状流体:若使用白色活塞反弹严重时,请改用安全式活塞,使用斜式针头。

果冻胶(主要用于LED灯丝产品)针筒内需加装活塞。便于观看针筒内的实际胶量,同时解决点胶气泡的问题。

总之,在点胶时选择合适的方案恰当的方法尤为重要。

网友A(2018-08-10):
学习了,公司刚好生产点胶机

网友B(2018-09-26):
学习中,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