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DD马达复位故障

楼主(2018-07-10):
横河DD马达配合横河伺服驱动器UD1BG3-045N-1KC-2M2-N/CN使用,前段时间因伺服驱动器损坏,经维修后重新导入参数,现在出现如下问题:通电后伺服驱动器指示灯正常,马达能自动锁定,设备启动复位时马达可正常转动并找原点位置,但复位完成后伺服驱动器出现报警(RDY/ERR指示灯亮红色),屏幕显示“电机异常”,请问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没人回话啊!我想看看是什么问题 ,以后碰到了,好自行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