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8-07-11):
工作原理
  电流互感器起到变流和电气隔离作用。便于二次仪表测量需要转换为比较统一的电流,避免直接测量  电流互感器线路的危险。电流互感器是升压(降流)变压器,它是电力系统中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二次设备获取电气一次回路电流信息的传器,电流互感器将高电流按比例转换成低电流,电流互感器一次侧接在一次系统,二次侧接测量仪表、继电保护等。
名词解释
  额定工作电压,互感器允许长期运行的最高相同电压有效值。
  额定一次电流,作为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一次电流值。
  额定二次电流,作为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二次电流值,通常为5A或1A。
  额定电流比,额定一次电流与额定二次电流之比。
选用要点
  ⑴额定电流(一次侧)应为线路正常运行时负载电流的1.0~1.3倍。
  ⑵额定电压。应为0.5kV或0.66kV。
  ⑶注意精度等级。若用于测量,应选用精度等级0.5或0.2级;若负载电流变化较大,或正常运行时负载电流低于电流互感器一次侧额定电流30%,应选用0.5级。
  ⑷根据需要确定变比与匝数
  ⑸型号规格选择。根据供电线路一次负荷电流确定变比后,再根据实际安装情况确定型号。
  ⑹额定容量的选择。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容量要大于实际二次负载,实际二次负载应为25~100%二次额定容量。容量决定二次侧负载阻抗,负载阻抗又影响测量或控制精度。负载阻抗主要受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线圈电阻、电抗及接线接触电阻、二次连接导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A:
回复攒积分!!!

网友(2019-01-12):
关怀和投入忽然听见有人叫让客人看看沿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