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运动距离换算成脉冲

楼主(2018-07-11):
大佬您好:

    我作为PLC编程这行的菜鸟现在遇到以下问题,烦请大佬帮忙解答:

    问题:用运动距离换算成脉冲

    (也就是说用户直接输入运动距离(mm),PLC自行计算需要发多少脉冲)

    步进电机转一圈为12.56mm,步距角1.8°,细分16,(一圈的脉冲总量3200)

    PLC :欧姆龙 CP1H

    求大佬帮忙解答下,最好能做成梯形图

感谢您

小龙、

网友: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A:
是是是.png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用200做的程序,计算方法所有PLC都一样,思路一样,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好东西下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要看机械结构的,是丝杆,还是同步皮带。

丝杆就是一圈脉冲数等于丝杆牙距。

如果是同步皮带,算出同步轮周长,一圈脉冲等于周长。

同步皮带如果加工不好会有很大误差,需要自己量尺寸矫正。

如果是皮带推荐用浮点运算来算脉冲数。

先把所有数值都转换成浮点,运算完,再转换回来,再传送到脉冲通道。

网友C:
写好程序怎么上传?

网友C:
程序大概就这样,细节自己改吧

网友D:
进来学习,

发现用台达的不多,为什么呀

我只接触了台达

网友E(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