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个工作原理。

楼主(2018-07-11):
外行。。确认点事儿。求帮忙。。

传感器:产生数据----->PLC:控制数据------------->触摸屏:显示数据.

是这个逻辑吗???

我要自己通过C#编程 获取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如何实现???

网友A:
传感器原始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进入PLC,(此处你不需要管),PLC经过计算产生的数据(就是传感器的测量值)会存在PLC某个区域存储,这个数据就是你想要的。你需要做的就是了解PLC的通讯协议,根据他的通讯协议用C#编写程序,读取这个存储区里面的数据。或者你可以跟PLC编程的人商量,你们自己定协议,发送接收这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原始的电流或电压信号进入PLC,(此处你不需要管...

万分感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