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18-07-11):
plc控制伺服如何提高精度,保证在0.1mm以内

网友A(2018-08-16):
看你机械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是不是重复定位,如果你是空载,0.1mm是没啥问题的,主要看结构

网友B:
主要看机械结构 以及伺服精度

网友C(2019-01-03):
伺服电机精度没问题,保证你的机械结构和伺服系统调试ok就行。随便用

网友D(2019-03-08):
这个可以呢,值得学习

网友E:
这个可以呢,值得学习不错

网友:
该如何绘图软件人体肌肉宽容宽容尽快入库

网友F(2021-02-24):
这个可以,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