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配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库卡C4配第3把枪,第3把为捷福的焊枪,前面配置都没有问题,我只是在进行5P精确校准时将EG_SPEED_PER_FORCE_LIMIT这个变量由1000改为了300,现在5P校准完成了,压力完全没有问题。但当我进行焊接时,焊枪剧烈抖动且发出呜呜的声音,KUKA报错“未遵守机器人的制动斜坡”。这个怎么解决?求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关注一下,也想知道

网友B:
回复内容:楼主看看这个,积分获取说明: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3377_1.shtml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获取积分怎么才能获取积分啊。好急。

网友:
关注一下阿斯达是多少的

网友D:
轨迹编程有问题,定位出现错误,按照说明书示例去查看轨迹数据。

网友E:
是不是电机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机参数设置的有问题

电机参数没有问题,都是经过焊枪厂家反复确认过的。而且现在基本上不需要我们这边写多少参数,仅仅传动比,开口大小,最大压力这几个,像其他的无电机时的惯性等都是给过来的AFC文件已经定义好了的。最关键我配出来的枪压力校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8-08-24):
你可以找KUKA的厂家问一下是不是他们工艺包的问题,你那工艺包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G(2018-11-07):
哎、也不知道我的评论成功没

网友G:
我查看了一下SERVOGUN_TC的说明书、没查到你说的那个变量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怀疑变量的问题、不妨把变量改回原来的值、再试试、

也可以直接再试试、

也不知道你校准没有、是不是也有可能你程序写的不对、

网友H(2019-04-02):
引用 网友G:
我查看了一下SERVOGUN_TC的说明书、没查到你说...

这个变量是控制焊钳闭合时的速度的,防止焊枪在合枪过程中突然加速使实际力大于设置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