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28系统梯形图求解

楼主(2018-07-11):
这个西门子系统梯形图上升沿为什么不接通呢,求教下大侠

楼主:
这是一个纸过滤的子程序,本来想改手动的,把外围的控制线路都拆掉了,但是据操作者说还是要隔断时间就运行的,最后看了下梯形图好像是有个时间控制的,所以想改梯形图,但是没看懂这点的

网友A:
上升沿是个脉冲,你当然看不见了,

楼主:
已经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