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中速度不变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1.在触摸屏上我设定了可输入数值的地址(D20),,在PLC程序中做个K2000的常数,再DMUL  K2000 D20 D22 DMOV D22  D8343 ,这个可设置的最高速度.但在回原点与手动前后运行时也是这同一个速度,我 在程序里做的点动与回原点的速度没用了,全都是由触摸屏上一个速度控制了.
2.2.我回原点是往右方向正确,回了原点后在做绝对定位时我要住左边运动的,但它还是往右边走,这个我要怎么把它调过来呀,
3.我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电机转速是1500转,PLC最高频率是100K,齿条导程转一圈67毫米,我电子齿设定的是10000/6700,   100个脉冲转一毫米,比方说我在屏上设定200毫米,起动时它一直在走,超过了还在继续走,不会停,这是什么原因啊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感激感激

楼主:
各位前辈指教下,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A:
1、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是需要你设置的,不设置有个默认值

2、脉冲数可以给负值

3、确认好脉冲当量,然后再去设置行走距离

楼主(2018-11-13):
引用 网友A:
1、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是需要你设置的,不设置有个默认...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