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窑炉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8-07-12):
有一台天然气热处理窑炉在正常连续生产时温度控制没有问题,温度控制仪自上到下自左到右分别控制1/2/3/4/5/6/7/8个区,1/2/3/4为升温区,5/6/7/8为保温区,每一块温控仪控制2台执行器以便调节烧嘴火焰大小。见下图

经检查发现4区加热区一侧的执行器执行不到位,大约开度为30度左右(正常为90度),另一侧正常。

请教一下:

1、温控仪控制不住温度和执行器控制不到位有关吗?

2、怎样检修温控仪线路(温控仪式宇电的,具体型号不知)?

3、这样的故障怎样解决?

请大家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应先检查温控仪输出是否正常,再检查执行器是否正常,还有控制线缆是否完好。另外,还有每区控制几个烧嘴?看看烧嘴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温控仪本身就是通过执行器控制温度的,如果执行器出现异常,那就起不到控制作用。分三部分检查,第一是判断仪表是否正常,或是输出模块是否异常(可更换模块试试),检查完仪表之后再检查控制信号输出值是否在规定值,可先测试控制线是否通(短接测试),最后检查执行器,可更换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控仪本身就是通过执行器控制温度的,如果执行器出现异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D(2018-08-16):
温控仪通过连接现场热电偶或者热电阻,反馈现场温度,通过自身PID调节,输出对应的模拟量信号或开关量信号去控制现场的执行机构(电动调节阀或电动阀),首先检查温控仪表反馈的温度是否正常,其次检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温控仪表反馈温度信号及输出信号如果都正常,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现场执行机构是不是出问题了,如果是通过模拟量信号控制执行机构,用信号发生器检测。如果是通过开关量控制,直接短接信号试一下,看电动阀是否执行。最后就是检查执行器机械结构是否有卡死或者电机烧坏的情况。

网友E: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