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程序,求帮助

楼主(2018-07-12):
一个机床的程序,

求问这段程序的意义何在,不是开不开都会通吗,通常用在什么地方,没看懂

求问中间D= D0 K0 一般什么时候会用上

这段也不是很懂 为啥不直接写 LD M199 LD X005

网友A:
比如:Y11控制气缸,X22是气缸位置点,那么LDY11 andX22就是表示气缸动作时X22接通,LDIY11 ANIX22就是表示气缸复位时X22断开。二个回路并联起来就表示不管气缸动作或复位,如果机械没有卡住,X22状态应跟随变化二条件成立,否则就是机械卡住条件不成立。

至于LD= D0 K0,你要看程序里D0是在什么条件下增加的。

上升沿命令和常开触点命令区别很大,是不能随便替换的

网友B:
不是很难理解..多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