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F755变频器频繁026(抱闸打滑)

楼主(2018-07-12):
各位大侠:

      我单位氧枪升降系统传动用的是PF755,以前用的是控制方式是P35=1,也就是无速度矢量控制,但有时会出现溜枪。

       前段时间,将控制方式P35改为3(磁通矢量控制),运行效果还可以。但现在想用变频器的转矩校验功能,将转矩校验设置好,刚开始试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但后来报抱闸打滑,将P1100-P1113的转矩校验参数设置值改大,还是频繁的报警。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A:
建议该回去,转矩控制必须要加编码器

网友B(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C(2025-01-21):
先要确定报制动打滑是在开抱闸还是在闭抱闸的时候。若在开抱闸时报延长开抱闸时间,若在闭抱闸时报减短闭抱闸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