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回零原点偏移

楼主(2018-07-12):
松下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首次上电回零后,走绝对进行定点跑测试,跑个千把回也不会出现位置偏差,但我跑一次回零一次如此往复500次发现位置偏了2到3mm . 是什么原因造成回零位置偏差的?而且会累积?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

速度越快,跑位越厉害;换了控制器和电机都没效果。我把PLC到伺服的控制线换掉,接线的话没有用外部电阻,用它的内部电阻接的脉冲,好了很多;

最后把脉宽调整了一下,到最小  就好了。

我这个是A5系列的

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速度越快,跑位越厉害;换了...

电机是A6系列的 PLC是松下FPXHC60T,脉冲输出用的是它自带的内部电阻接的,用的是F382回零指令 你所说的脉宽调整在哪设置啊,FP-X系列的可以找到,FP-XH系列位置控制数据表设定里没有找到啊。还有昨天晚上跑偏了我断总电时它居然自动弹回那个正确的位置点了?

网友B:
伺服有最大额定速率,超过的花没法保证精度。我也碰到过伺服跑几次就有误差的情况。还有你的CN2接口脉冲线是不是双绞线,最好有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有最大额定速率,超过的花没法保证精度。我也碰到过伺...

速度没有超,而且定点跑就没问题,时回零重新标定时出现误差 而且会累积

网友C:
跑点位不偏差,回零后偏差了,和电机有个毛线关系呢,是你回零设计有问题,你能保证回零的零点是唯一的一个吗,每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点位不偏差,回零后偏差了,和电机有个毛线关系呢,是你...

不能,用的是PLC自带的回零指令,但是即使回零位置偏差也不该累积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机械结构的原因。谢谢大家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机械结构的原因。谢谢大家哈!

什么情况?原点传感器安装不牢固?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

伺服设置里面有个脉宽调节

网友D(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E(2018-11-25):
速度越快,跑位越厉害;换了控制器和电机都没效果。我把PLC到伺服的控制线换掉,接线的话没有用外部电阻,用它的内部电阻接的脉冲,好了很多;最后把脉宽调整了一下,到最小  就好了。

网友A(2019-07-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

我调的是伺服控制器的参数,Pr5.32指令脉冲输入最大设定

在脉冲不超的情况下调到最小范围。

网友F(2020-01-09):
MR-ES系列的配套伺服电机的最新编码器采用131072脉冲/转分辨率的增量位置编码器。

网友G(2020-12-14):
伺服电机回原点方式的总结!

http://www.shhuitong.net/news/86.html

网友H(2022-08-31):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速度越快,跑位越厉害;换了控制器和电机都没效果。我把PLC到伺服的控制线换掉,接线的话没有用外部电阻,用它的内部电阻接的脉冲,好了很多;最后把脉宽调整了一下,到最小  就好...



请问你的脉宽是怎么调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