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s7-200建立连接问题

楼主(2018-07-12):
在昆仑通态的组态中的设备窗口选择的s7-200PPI挂件

那么在plc端还需要编写程序才能与触摸屏建立连接码?还是说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就可以直接通讯了

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用设置其他的,这个设置对了就行,最小采样周期改500试试!

网友B:
设置一些参数就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C:
PLC端不要写通信程序,在MCGS设置就行。

网友D:
不需要程序,只要参数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E:
设置一些参数就可以直接通讯。要知道PLC那块是DB九针。。3和8.对应是7,和8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LC端不要写通信程序,在MCGS设置就行。

如果需要交互控制,特别的需要,需要写程序。

网友G:
 PLC端不要写通信程序,在MCGS设置就行

网友H:
选择好正确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I(2018-08-16):
首先是硬件接线保证正确,其次就是PLC与触摸屏两边的通信参数设置一直,基本上就可以实现通讯,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有对应的驱动。

网友J:
485或者232设置号参数就能通讯了

网友K: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