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寻零点问题

楼主(2018-07-13):
请问一下,台达b2伺服电机寻零一直以爬行速度寻零点,是否是伺服驱动器需要设置一些参数

网友A:
你是想改爬行速度吗?爬行速度在PLC里面设置,要看用的什么PLC。你也可以通过设置电子齿比增加电机整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改爬行速度吗?爬行速度在PLC里面设置,要看用的什么PLC。你也可以通过设置电子齿比增加电机整体速度。

原点回归速度,爬行速度我都设好了(两个不一样),但是电机一直以低速(应该是爬行速度)运行

网友B:
检测下PLC发送脉冲是你设定的速度吗?控制逻辑问题等。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回零速度慢,那肯定是回零方式或参数设置不合适,比如参考点开关的常开常闭、找参考点开关的速度、找0脉冲的速度设置等。

如果在其他方式运行时速度也起不来,那就要查速度或位置给定信号是否电压太低(模拟量给定)或频率太低(脉冲给定),或者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不对,比如电子齿比等

网友D(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E(2018-11-19):
有没有详细点的,小白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