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机器人TCP问题

楼主(2018-07-13):
各位工控大神:

        激光焊接的机器人TCP是设置在焦点处,这个TCP怎么测量?

网友A:
工具坐标系?没明白楼主想要表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坐标系?没明白楼主想要表达的问题

对,想把TCP设置在激光焦距处(机器人法兰上装焊接头),如果用3d图测出尺寸,我怕装配有误差,这种一般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