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常见问题(2)

楼主(2018-07-13):
1、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2、200PLC能在零下20度工作吗?

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S7-200):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

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

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经销商联系。

3、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

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

S7-200CPU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

1、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2、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3、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自检等工作。

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CPU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

实际上,S7-200对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识别其改变的时间)

CPU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

1、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2、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3、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4、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

上述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西门子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

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等

以上数据都在《S7-200系统手册》中标明,这里只是列表比较。CPU上的部分输入点延时(滤波)时间可以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其缺省的滤波时间是6.4ms。

如果把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接到CPU上可改变滤波时间的DI点上,调整滤波时间可能改善信号检测的质量。

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同样有效。

有些输出点要比其他点更快些,是因为它们可以用于高速输出功能,在硬件上有特殊设计。没有专门使用硬件高速输出功能时,它们只是和普通点一样处理

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为1Hz。

4、S7-200处理快速响应信号的对策有那些?

使用CPU内置的高速计数器和高速脉冲发生器处理序列脉冲信号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硬件中断功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进入中断的延时可以忽略

S7-200拥有“直接读输入”和“直接写输出”指令,可以越过程序扫描周期的时间限制

使用部分CPU数字量输入点的“脉冲捕捉”功能捕捉短暂的脉冲

所有实现快速信号处理的措施,都要考虑所有限制因素的影响。例如,为一个需要毫秒级响应速度的信号选择500μs输出延时的硬件,显然是不合理的。

5、S7-200程序扫描时间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吗?

程序扫描时间与用户程序的大小成正比。

《S7-200系统手册》中有每个指令所需执行时间的数据。实际上很难事先预先精确计算出程序扫描时间,特别是还没有开始编程序时。

可以看出,常规的PLC处理模式不适合时间响应要求高的数字量信号。可能需要根据具体任务采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1)国产兼容S7-200 WX17微信报警型PLC,首先它是西门子 S7-200 兼容型 PLC,它使用西门子 STEP7-MicroWIN 可进行编程调试,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模块进行扩展 I/O 的输入输出,也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高性价比模块,也可以相互混用。

    它具有一个以太网口,通过网线上下载程序和调试,可以通过网线连接西门子精彩系列触摸屏,也可通过网口或 PPI 口连接昆仑通态、步科、威纶的众多国产触摸屏(只要驱动选择 S7-200 即可)。

(2)微信方式--它内部集成微信服务器通讯功能,只要通过宽带或 4G 无线路由器,就 可利用手机微信,接收 PLC 时报警信息,用微信查看报警记录,历史曲线,操作记录(99 人可同时具有该功能),以及实时动态流程画面的监视和操作,同时监视和操作的人数为 3 人、6 人、12 人、24 人。操作时的具体数值、开关动作、时间都会记录在微信操作记录中。

(3)它有专用的微信报警、微信监控画面编辑软件,所有功能都集成在这个软件里, 使用简单,操作方便,无需专业知识,即可快速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