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基本参数的重要性

楼主(2018-07-13):
一、常常被用户忽略的变频器基本参数

      P0.12、设定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

      P0.15、设定变频器输出最大电压时对应的最小频率(电机基本频率);

      P9.01、设定变频器电机级数;

      P9.02、设定变频器电机转速;

      PA.02、转差补偿功能。

二、参数分类

     P0.12、P0.15、P9.01、P9.02、四个为电机基本参数,必须按“被控制电机”的基本参数设置。PA.02为变频器增强功能参数。

三、参数正确设置的必要性

1、P0.12、P0.15 为最大输出电压对应电机基本频率,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电机性能下降(如:力矩不足)或变频器过流、过载故障保护。

2、P0.15、P9.01、P9.02 为基本频率对应电机级数的额定转速,如果其中一个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变频器性能下降(如变频器过压、过流、过载故障保护,还会导致电机运行失速)

3、PA.02 为变频器增强功能参数,此参数矢量1 控制模式下最为关键,只有电机基本参数设置正确时才能增强变频器性能,否则,适得其反。

     看了以上监测到的数据图后,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变频器在调试过中,电机的基本参数是那么的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变频器能长期使用,性能长期稳定。

四、目前经常因电机基本参数影响变频性能的行业以及应用对策

1、机床行业(如:数控制车床、数控高速钻床、数控高速铣床等)。

     机床行业分电机转速低的设备和高转速的设备,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大部分机床设备都要求高转速的电机,配备变频来调速,电机基频分100Hz、200 Hz、400Hz、800 Hz、2670 Hz 等,在这些电机上转速都不明确,所以有些用户就只设置基本频率,因电机转速不明,就保持默认值不变。这样设备在调试轻载运行时变频器是很稳定,当到用户使用时,问题就出现了。

2、高速切削设备(如:木工设备、材料剪切设备等)。

     此设备要求电机转速中等,一般两对级电机使用较多,往往用户只设置转速,忘了设置级数,甚至以为只是使用了变频器的V/F 控制模式,对电机参数不重视。

3、重型设备(如:提升机、起吊设备、输送设备等)

     此设备为低速设备,要求电机转速低、低速扭矩大,选用的电机往往都是多对级电机,用户也会以为只是使用了变频器的V/F 控制模式来调节速度,对电机参数并不重视,只是设置了控制功能参数,变频能运行起来,就寥寥无事了。

对策:

     如果因电机参数不明,可以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公式计算:为n=60f/p(1-s),f 为基本频率、p 为电动机的极对数、s 为转差率、n 为额定转速。如果因数据太大,无法设置到变频器内部时,建议把 PA.02 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