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8-07-13):
FX3U的相关通信问题。

  1. 1---自带的圆孔RS422除了与WORKS2软件通信和触摸屏通信以外,还能不能与变频器走RS指令?

  2. 2---232BD板和485BD板,除了用于RS指令通信变频器外,好像不能与WORKS2通信,那么能不能与触摸屏通信?

  3. 3---232ADP-MB/485ADP-MB的,好像可以走MODBUS通信协议,而与它对应的232BD/485BD板不能走MODBUS,除此以外,在功能上还有哪些区别?

  4. 4---FX3U-USB-BD的通信板,这个USB的权限是与WORKS2通信,与变频器通信,与触摸屏通信?

    有悬赏奖励。

网友A:
1、不能与变频器走RS指令。

2、不能与Works2通讯,但是可以与触摸屏通讯。

3、232BD/485可以使用Modbus,但是你需要自己编写CRC校验,并通过RS指令发送与接受。

4、这个是扩展USB编程口的,不能与触摸屏通讯,但是可以用于Works2编程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多谢楼主答疑解惑

引用 网友A:
1、不能与变频器走RS指令。2、不能与Works2通讯...

网友C:
232BD板和485BD板可以与触摸屏通讯。

232ADP-MB/485ADP-MB可以直接读写

232BD/485BD板可以用MODBUS

网友D: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E:
如果与屏通讯了,就需要看看屏的具体性能了,屏做主机不停发数据,要共享串口,屏要支持令牌环之类的

网友F:
FX3U-USB-BD的通信板,我实际应用发现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玩意罢了,还需要安装驱动才能应用

网友G(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