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电容触摸屏一体机餐桌出现异常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8-07-13):
工业触摸屏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别使用得比较多,遇到没有反应的时候怎么办呢?自己搞又害怕更坏,这个时候就要找度娘度一下啦;现象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毫无动作毫无反应,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换。

原因;造成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①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造成声波反应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者水垢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②触摸屏发生故障;③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④触摸屏信线发生故障;⑤计算机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⑥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⑦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①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的情况下有规律的闪烁,大约为每秒钟闪烁一次,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常亮,停止触摸后,信号灯恢复闪烁。②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其次检查硬件所连接的串口号与软件,所设置的串口号是否相符,以及计算机主机的串口是否正常工作。③运行驱动盘中的COMDUMP命令,该命令DOS下命令,运行时COMDUMP后面加上空格及串口的代号1或者2并触摸屏幕,是否有数据滚动。有数据滚出则硬件出现故障,具体故障点待定。

工业触摸屏它的灵活性一般都是比较强的,可以按照设计要求或者增加功能模板,扩展性强,可以满足比较复杂的工艺过程,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网络系统和PLC通讯,控制数据处理与传输减少了维护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