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智能模块

楼主(2018-07-14):
大神我想知道Q系列的定位模块的调试软件GX-Configurator在哪里可以下载啊 在GXWORK2里面可以设置定位模块吗? 然后就是设置好后是如何的下载进CPU的。 小白刚接触Q系列

网友A:
1、如果你使用GX Works2软件,你不需要安装GX -Configurator。

2、在GX Works2软件的智能模块选项中,可以使用智能模块选项设置。

3、写入与读取智能模块步骤你可以看GX Works2使用手册公共篇内容介绍。

4、如果你执意要基于GX Developer的定位模块设定软件且愿意为之付费的话,请联系我。

HAVE  FUN !

网友B:
软件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WORKs2可以设置伺服使用参数,GX -Configurator是修改伺服放大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