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自己发出多少脉冲,剩余多少脉冲

楼主(2018-07-14):
怎么知道自己发出多少脉冲,剩余多少脉冲。

想控制一个电机,但是要知道行程走了多少?剩余多少?

主要想计算发出脉冲,剩余多少脉冲计算齿轮,知道当前位置多少,

怎么弄,怎个构思?

网友A:
台达PLC有特D,EH3为例D1336(CH0)Y0,Y1脉冲当前值。

D1338(CH1)Y2,Y3脉冲当前值,

D1375(CH2)Y4,Y5脉冲当前值

D1377(CH3)Y6,Y7脉冲当前值。

ES2就只有二轴就用1336和1338;

剩余脉冲值D1332为CH0剩余脉冲

1334为CH1剩余脉冲,CH2和CH3好像没有剩余脉冲的特D。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A:
他们是32位的别弄错了

网友B:
楼上分析很到位啊,希望能给你帮助

楼主:
比如w

引用 网友A:
台达PLC有特D,EH3为例D1336(CH0)Y0,...

就是我走一段,之后再走一段,屏幕上要显示,实时位置该怎么设计?

网友A:
您在触摸屏上将数字显示元件的地址更改成相应的特殊数据寄存器

CH0就将地址改为D1336,CH1就是D1338,CH2就是D1375,CH3就是D1377

剩余脉冲值同理更改地址就好

PS:注意选择参数类型为32位无符号,当然如果您想要显示负值那就将参数类型改成32位有符号。

楼主: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

网友C:
xiexie分享了,很不错我学习一下

网友D:
分析到位,谢谢

网友E(2019-08-20):
看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