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点红外触摸屏常见问题

楼主(2018-07-14):
1、触摸屏触摸无响应?

①触摸屏的连线中,从键盘口取电的电源线没有连接,请检查该连线;

②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安装过程中所选择的串口号和触摸屏实际连接的的串口号不对应;

③触摸屏驱动安装不正确,请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④主机中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请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或重装系统;

⑤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四周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⑥触摸屏损坏。

2、触摸屏触摸乱跳?

①了解触摸屏的触摸面材质,如果是胶壳触摸屏,很有可能是电路板翘起来;

②有机玻璃电路板边角不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③由于触摸屏表面积尘或者触摸屏本身管衰老,出现能量不正常;

④如果是ps2的触摸屏,控制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一个好的控制卡换下可以测试。

3、触摸屏工作不稳定?

①应着重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

②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触摸屏进水了。

4、触摸屏响应时间很长?

①有可能是触摸屏上粘有移动的水滴,或很多灰尘,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②有可能是主机档次太低,时钟频率过低,请更换主机。

5、如何解决双击不太灵敏?

打开红外屏校准程序调节它的灵敏度,把灵敏度调低。

6、触摸屏触摸不准?

运行校准程序,重新对触摸屏进行校准。

7、什么情况下需要再次校准触摸屏?

①更改显示器分辨率;

②更换触摸屏;

③更换计算机主机\机顶盒或显示器;

④擦除灰尘后。

8、为什么在无人点击的情况下鼠标自动移动?

可能是触摸屏受外力压迫,或者计算机主机\机顶盒接了光电鼠标。

9、如何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

①观察触摸屏信号指示灯,该灯在正常情况下为不亮的状态,当触摸屏幕时,信号灯为亮,停止触摸  后,信号灯恢复为灭的状态;

②如果信号灯在没有触摸时,仍然处于常亮状态,首先检查触摸屏是否需要清洁;

③如果信号灯不亮,检查触摸屏连线是否接好,或者触摸屏已损坏。

10、鼠标跟手触摸移动方向相反?

这是触摸屏与屏幕方向装反了,请将方向调一下,PS/2接口的触摸屏,横屏时,屏体出线口在左下角,竖屏时,屏体出线口在右上角。

11、触摸屏可以触摸但不能手写?

①Usb和com口的触摸屏:在驱动里面修改触摸拖拽方式;

②Ps2口触摸屏:检查控制卡是否支持手写,控制卡拨码是否正确。

12、串口线(触摸屏到PC)能有多长?

串口线理论上可以无限长,因此触摸屏到PC的距离主要决定于显示器信号电缆的长度;

串口线及信号电缆均须定制或由客户自己制作。

13、如何保养触摸屏?

①要定期的清洁触摸屏玻璃和玻璃四周边缘的灰尘;

②普通型号的触摸屏不要常年累月的置于野外,长时间的日晒雨淋会导致触摸屏金属外壳的腐蚀,只有特殊型号的触摸屏是专门针对野外环境设计的;

③不要用金属物体去敲击触摸屏,容易导致玻璃破裂;

④不要在触摸屏上放置重物,以免触摸屏被压坏,影响使用;

⑤不要轻易开启触摸屏外壳,以免损坏电路;遇到问题找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