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弄的动态组,怎么知道原pcl里的地址?

楼主(2018-07-14):
重新设计动态画面的时候,按钮会填地址,怎么知道和pcl连接地址?

网友A: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画面做一个设备启动的按钮,你要定义这个按钮关联PLC内部哪个继电器,然后用这个继电器的点去控制PLC的输出,从而来控制你外部设备的启动,不知道楼主能明白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D(2018-11-25):
连接地址是你PLC定义的变量,触摸屏选择的PLC定义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