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HMI触摸屏跟PLC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18-07-14):
问:我用台达DOP-B08S515 + DVP-28SV PLC + 两个标准的RTU-485MODBUS 从站模块做从站我的疑问?
1. 同一品牌的HMI跟PLC是怎么通信的?做好屏的界面后插上线就自动工作了??PLC内部怎么不用写跟触摸屏通信程序呢?
2.触摸屏跟PLC用rs232通信连接,而我的PLC又带两个MODBUS 从站,我程序里面写了MODBUS的通信程序,PLC跟这两个从站进行分时循环通信,而PLC跟触摸屏又在通信?这样怎么不会发生通信堵塞,通信故障呢?
3.关于站号的问题 。触摸屏默认的站号0 ,PLC默认的站号为1 ,他们是232的通信方式 。我给plc带的两个485从站设定的站号分别是 1 号,和 2 号 ,不知道行吗?
4问题比较复杂,请各位行家里手给予解答帮助,谢谢了。

答:你的PLC应该有两个通讯口吧?一个口RS232和屏通讯,一个口RS485和从站通讯,如果是的话下面说的才成立

1:你只要在屏上设置好相对应的PLC型号、通讯方式、波特率、等等,然后在PLC里设置成同样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就可以通讯了。
2:因为是不同的通讯口,所以不会发生通讯堵塞,就好比两个门,A门开和关和B门是没关系的
3:在屏和PLC通讯时,屏是主站,PLC是从站,所以0-1的地址是没问题的。而你485从站设置也是同样原理的,PLC为主站,地址为0。从站分别是1-2

问:

触摸屏默认的通信格式是 9600/7/E/1  ,我的plc也设置的是 9600/7/E/1 ,PLC只能设置一种通信格式了吧?就是9600/7/E/1  。也就是232  485 都得按9600/7/E/1 的格式通信吗?

答:

屏上的和PLC的要设置成一样就可以,如果屏上设置的是9600/7/E/1,PLC也应该设置成9600/7/E/1,不过一般常用的格式都是9600(19200)/8/偶(无)/1  另外232的和485的可以分别设置。在PLC里设置这些参数的窗口都是不一样的。。。

问;

触摸屏跟plc为什么不用写通信程序就能通信呢?

答:

PLC与触屏的通迅协议已做在各自的操作系统里了,触屏中也有操作系统(监控系统),这就是一个上一级程序,里面有通迅处理的各种功能,你并不知道或并不接触到而已,PLC也是,它有一操作系统(监控系统)负责 解释梯形图、与触屏通迅的功能,厂家已做好在里面。
你好象对这点好象不明白似的,你的电脑有windows系统,这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大量的网络通迅功能已做在里面,PLC与触屏也一样,有一个功能有限的操作系统(监控系统)。
有问有答的朋友可以跟帖继续……

网友A(2018-09-10):
我做网络远程PLC 联调实时通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