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电源中预充电电阻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8-07-14):
变频说白了就是一种电流的转换,它将交流转换为直流,再将直流转化为交流,这种电流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调的。所以其也是电子电路设计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设计,应用于三相变频电源、单相变频电源和逆变器当中。本篇文章就将介绍200KVA三相变频电源/逆变器当中预充电电阻的设计方法。许多变频器充电电阻的说明书都有说明电阻的设计,但是几乎千篇一律,说的也不够详细,这里就将针对这些不足来进行弥补。

变频器主电路充电电阻的作用是抑制上电的冲击电流,该冲击电流的最大值为:I=540/R(540V为

380V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常电压),所以母线I要小于变频器的输入额定电流。所以R的最小值就确

定了。随著电容的电压逐渐上升,充电电流将逐步减小直到为理论0。

对以上的结论,前半部分是没错的,变频器主电路充电电阻的作用是抑制上电的冲击电流。那么为

什么会有冲击电流呢?下面说说原因:变频器直流侧通常是由一组电容来实现的直流稳定,提供无

功功率等作用。变频器刚启动的时候,电容没电。电压为零,容抗相当于零。这时相当于线电压短

路,可想而知,这个电流该有多大。

为了抑制这个大的冲击电流,再线路加入了限流电阻,也就是预充电电阻。这个电阻选多大,怎么

选。很多公司都给了不同的标准。

下面就说说选择方法。例如变频器功率100KW 输入电压380V 这样输入电流也就是180A左右将

电路看出三相对称负载考虑,这样简化到单相电路来计算。R=380/1.732/180约等于2欧姆。记

得计算时,不管小数是几都要进位,并且保留2倍余量。电阻取R=4欧姆

电阻一般选用铝壳电阻,铝壳电阻过载能力大约几十倍到几百倍,时间又短,不至于烧坏电阻。过

载系数选200经验数字,也可以适当减小。电阻功率P=I*I*R/过载系数=180*180*4/200=648W。

补充:计算电阻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充电时间,充电时间一般要控制在5秒左右。

网友A:
正好想看一下,学习了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