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编码器+PLC(欧姆龙CP1H)定位问题

楼主(2018-07-14):
最近在做标题所述的定位项目,虽然实现了功能  但是感觉编程思路有点乱  而且个别设备编码器被干扰 个位大佬有做过类似项目的   能否把您的好思路给我学习下  顺便打听下防止干扰的偏方

网友A:
这种设备,要看精度要求,要看变频器性能的,比如西门子的,能当伺服用,那定位就不成问题,太普通简易的变频器,定位过程要慢速,刹车性能要好,精度一般,能接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要看精度要求,要看变频器性能的,比如西门子的...

精度达到mm级问题不大   但是感觉写的程序不够灵活   太臃肿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思路   毕竟大道至简嘛

网友B:
程子华全套PLC视频教程(通信+触摸屏+步进+伺服+特殊模块+定位模块+三菱变频器)打包下载

百度网盘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K2mseUnRHFySXUQrvrMqVA

索取密码请加QQ:51818942

网友C:
互相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青岛黄工  这种设备,要看精度要求,要...

那就要把现场好好说说了,硬件设施,软件要求,动作逻辑等等。

网友D:
问得这么笼统?

网友E(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F:
偏方?有。用通讯,不用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G: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偏方?有。用通讯,不用脉冲就可以了。

请问是编码器跟控制器做通讯,还是伺服跟控制器做通讯?

网友I(2018-11-13):
引用 网友E: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

网友J(2019-01-31):
兄弟你可以试用一下伺服放大器 ,能不能对你有一点帮助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偏方?有。用通讯,不用脉冲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请问是编码器跟控制器做通讯,还是伺服跟控制器做通讯?

编码器肯定是和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