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载程序怎么操作

楼主(2018-07-15):
plc上载程序怎么操作

听说上载的都没有符号,那怎么导入原来的符号啊

新手请大神们指点啊

上载程序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影响运行的程序什么的?

网友A:
我觉得上载一般都没有什么危险。避免操作错误,误点击了下载就行。

上载如果可选,记得上传注释和符号,还有设置。

导入原来符号没有用过。充其量我就是写一下输入输出点,内部的工作位,都没有。

网友B:
你是什么PLC,上载一般没有问题,大胆上传,但是符号肯定下载不进去,就是你选择也不行,需要源程序

网友C:
上载的时候注释是没有的 除非有原先的老版本的,上载的时候选择将老版本更换了

楼主:
400的冗余的,有源程序 但是有好几个,现在不知道哪个和在线的一样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PLC,上载一般没有问题,大胆上传,但是符号肯...

楼主:
怎么不分享下密码??

引用 网友D:
程子华全套PLC视频教程(通信+触摸屏+步进+伺服+特...

网友E:
先连接,然后上载。没按错一般没问题。按错了就难说。

网友F:
什么plc,上传时候勾选一下注释什么的,看程序有没有加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的冗余的,有源程序 但是有好几个,现在不知道哪个...

你这种情况,不需要上载。既然有好几个源程序,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你应该打开文件,在线,然后选择比较,如果文件跟PLC里的一样,那么比较通过,如果不一致,会有提示,显示在哪些地方不一致。千万记得不要下载。下载会覆盖掉当前的PLC程序。

网友G:
选择好连接线的端口跟编程软件上载端口一致、还有波特率一致 。

网友H:
楼主可以大胆的上传,只是要在设备都停止运行的情况下去上传,这样比较好点!注释这一块儿很多厂家都不下载到PLC的,你需要重新的根据图纸定义一下。

网友I:
注释是无法从PLC中上传到我们的PC或者工控机中的,注释不是程序文件。

当然了既然你有注释,就说明你手中有注释文件,那就OK,你只需要正常上传程序文件,然后打开你以前的程序将注释文件复制到你新上传的程序中进行覆盖一下,就OK了。

网友J:
上传就行,有的上传需要设备停机的,你根据实际情况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楼主:
比较是整个程序都会比较吗?

还是我打开哪个FC才比较哪一个?

可以截个比较的图 吗 谢谢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pdengong  400的冗余的,有...

网友K:
上载程序应该没有风险,就怕你上载不上来

网友L:
看什么牌子的PLC了 ,三菱西门子的好像不行,欧姆龙的可以上传注释

网友M:
不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N:
http://pan.baidu.com/s/1qWNu2AS

楼主:
这是什么文件,分享失效了。。

能再分享下吗

引用 网友N:
http://pan.baidu.com/s/1qWN...

网友O:
本地程序做好备份,随便上载就好了,最怕下载

网友P:
保证电脑和plc能正常通信,不同品牌plc表达意思不一样,然后菜单栏有个上载程序或者在线读取等

网友Q(2018-08-23):
PLC上载的程序都没有符号以及注释的, 只有纯指令。

网友R: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