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姆龙plc数据类型还是没搞明白,求教

楼主(2018-07-15):
欧姆龙plc数据内存都是D多少,那要怎么区分具体的内存里面数据类型是什么样的?随便给一个D10,我怎么判断到底是浮点数还是int还是dint。之前一直使用西门子plc,新学欧姆龙plc感觉比较费解,求指教

网友A: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谢谢看看学习一下了

网友B:
数据类型是自己定义的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前得先自己知道(例如D0),是要用作INT还是DINT。相对应的有MOV和DMOV等指令(没记错的话)

如果程序不是你自己规划的,那么就要找到使用该寄存器的地方,参看指令确定寄存器数据类型。

这个很好理解,比方说C里面,你一开始就得定义好数据类型。如果你只有片段程序,那只能查看使用方式来确认数据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是自己定义的也就是说你在使用前得先自己知道(例...

试用了几天好像有点懂了,之前用的都是西门子PLC,程序内变量的类型都是自己规定好了的,突然看到欧姆龙这样的就懵逼了,感谢指导。

网友C(2020-10-11):
D=16BIT的数据

网友D:
欧姆龙通道概念16位

网友E:
D10只是储存数据的通道,想要知道D10的内容是什么数据类型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指令来传送数据到D10这里了。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F(2020-11-26):
D10只是储存数据的通道,想要知道D10的内容是什么数据类型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指令来传送数据到D10这里了。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G(2021-02-28):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是自己定义的也就是说你在使用前得先自己知道(例如D0),是要用作INT还是DINT。相对应的有MOV和DMOV等指令(没记错的话)如果程序不是你自己规划的,那么就要找到使用该寄存器的地方,参看...

学习了

网友H(2022-05-27):
日系一般都是按照指令的不同,传输不同的数据类型。

16位用MOV

32位用DMOV

浮点数用DEMOV

网友I(2022-08-31):
D10只是储存数据的通道,想要知道D10的内容是什么数据类型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指令来传送数据到D10这里了。以上纯属个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