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系统报警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6):
现有一套精馏自动控制系统,两台电脑,一台作为备份,

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报警时,只有一台电脑报警,另一台电脑不显示报警,也不显示相关报警信息,请问该故障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19-04-03):
1、检查是否该报警被手动屏蔽掉。2、检查操作员登陆权限是否不同,不同权限报警有可能设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