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机器人工具坐标和用户坐标的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18-07-16):
请问安川机器人能不能实现切换工具(工具坐标)或者工件平面(用户坐标)后无需修改程序的坐标点位?

实在是不想用平移,太麻烦也不够准确

网友A:
没理解你说什么

楼主:
知道了,这是TCP功能(工具坐标切换)和Relativ Job(用户坐标切换)功能,都是要钱开通的,安川真特么扯淡

网友B:
参考坐标变了,点的位置都要变化的吧...

网友C(2021-02-20):
CNVRT

功能:把数据 2 的位置型变量转换为指定坐标系的位置型变量,存入数据 1.

格式:CNVRT <数据1> <数据2> 指定坐标系

(1)CNVRT PX000 PX001 BF

说明:程序 R1 的情况下,通过基准坐标系将 P001 的脉冲型位置数据转换成 XYZ型位置数据,

保存到 P000 里。

网友D(2023-09-16):
引用 网友C:
CNVRT功能:把数据 2 的位置型变量转换为指定坐标系的位置型变量,存入数据 1.格式:CNVRT <数据1> <数据2> 指定坐标系(1)CNVRT PX000 PX001 BF说明:程序 R1 ...



大佬666

网友D: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