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运行一段时间后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运行

楼主(2018-07-16):
触摸屏运行一段时间后要输入密码才能继续运行,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A:
要看什么牌子的屏,不从屏上弄,可以从PLC,计时,一段时间弹出一个页面输入密码,密码可以是随机的,和以前网银口令差不多。

网友B:
这个分为两步:第一步PLC与屏幕之间通讯要正常。

第二步在PLC中编程设定日期也好,时间变量也好,最好是在OB块中设置,防止断电清除记忆了。到达指定时间触发HMI画面的密码界面启动点即可。

网友C:
对看什么品牌的,要在plc中编程的

网友D:
是屏不运行,还是机器不运行。

网友E:
利用PLC的万年历,在梯形图里面把设置时间和读取的当前时间做比较,如果时间到了,停止运行,必须输入密码解锁才能运行

网友F:
要从PLC里面吧加密程序改掉才可以。

网友G:
主要还是看触摸屏的厂家!

网友H:
主要看要控制的时间,时间短一点,计时器也可以更方便

网友I:
主要还是看触摸屏的厂家

网友J:
有的触摸屏有专门的收费计时功能的

网友K(2018-09-02):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