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问题只有两个磁性开关怎么设置正负极限还有原点

楼主(2018-07-16):
信捷xdm-60t10 控制三个轴 总是y2控制的电机用zrn回原点时有时候会停在原点的负方向上

正常运动的时候没问题

还有原点和负极限可以设同一个信号吗 或者负极限不设置

网友A:
XD、XL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1.2.6节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