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modbus轮询

楼主(2018-07-17):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要用S7-1200PLC作为modbus通信的主站,通过modbusRTU方式轮询下面的15个温湿度传感器,并且还要和三台变频器通信,这样程序中需要18个modbus-master指令,请问是不是需要18个MB_COMM_LOAD指令对这18个modbus-master指令进行初始化?最好是哪位大神能够将自己做过的案例程序截图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通讯波特率和校验一样,一个端口初始化就行了,master也不需要这么多,可以用结构和数组来做,一个周期读取一台设备就行了,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