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网线连接方法

楼主(2018-07-17):
一般的橙白,,绿白,,蓝白,绿,棕白,.

若是只有四根线的,则任选四根,做线时对应水晶头的1\2\3\6四个入口压制即可.

如果只有一根网线,但想两台机子同时上网,不增加外设,做网线时45水晶头连接方法

水晶头金属面对自己,从左到右为18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线 的 接 法

一、PCHUB (电脑连接上网设备)

A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普通上网)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二、PCPC   (电脑连接电脑)

A端:(568A): 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PC直连)

B端:(标准568B):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三、HUBHUB(上网设备连接上网设备)

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4根线缆来传输,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根线缆来传输,制作方法如下:

直连线:两端都做成T568BT568A。用于不同设备相连(如网卡到交换机)。

交叉线:一端做成T568B一端做成T568A。用于同种设备相连(如网卡到网卡)。

楼主:
大连德嘉的以太网模块网口是百兆、十兆自适应的,有客户反应两个CP243u和两个上位机wincc通讯不上,一对一都行,但是二对一、或一对二、二对二都通讯不上,这就出现交叉的方式了,我们的这款S7-200以太网模块CP243u是可以连4台上位机的,所以采取直连网线的方式来和上位机通讯,当时这个客户就是用的交叉线,出现的状况就是只能和一台上位机连接,连两台就会有其中的一台出现掉线。后来他改为直连线的方式就能正常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