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数据运算的问题

楼主(2018-07-17):
最近碰到个问题,欧姆龙CP1H 要求递加固定数值,递加几十次。有没有什么指令能直接解决的,用加法一个一个来太烦了。

打个比方,现在有一个32位数据存入D100通道。从D100开始到D200的50个32位数,每个通道递加D202内的数值。假如D100数值为&500,D202内数值为&50,则D102为&550,D104为&600,D106为650……以此类推。有没有什么指令不用一个一个加能直接完成的,求指教!

网友A:
使用一条指令似乎有些不好办啊。

不过你可以参照一下下列程序使用间接寻址来完成,如果将其FB化,你将可以实现一个FB来完成,相当于一条指令,但是对于不支持FB的机型,你将不能使用一条指令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条指令似乎有些不好办啊。不过你可以参照一下下列程...

多谢大神赐教了,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条指令似乎有些不好办啊。不过你可以参照一下下列程...

你看看我做的这个,怎么不动呢?

楼主:
我做的这个快,不运行啊!

网友B:
for循环或者ST功能块都可以

网友B(2018-10-08):
FOR循环,或者ST

楼主(2018-12-11):
引用 网友B:
for循环或者ST功能块都可以

功能块我已经搞定,间接寻址我也搞定了,ST里面怎么实现间接寻址?